[求助] 后仿真寄生参数提取calibre使用问题

楼主(2017-03-17):
今天在提取寄生参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提取Calibre操作时,都会自动弹出如下的Calibreview窗口,但是今天我弹出的却是PEX的netlist窗口  这是为什么?

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option 选错了吧

网友:
第一张图是生成的带后参的网表,默认会自己打开,如果不想打开,可把PEX设置窗口的“Outputs”页面的“View netlist after PEX finishes”。
第二张图是设定一些option生成带后参的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