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象的复制

楼主(2017-03-17):
请问下大家,在看绿皮书时,对象的复制看不懂,下面的代码:class Transaction

bit [31:0] addr, crc, data[8];

static int count = 0;

int id;

Statistics stats;

function new;

stats = new();

id = count++;

endfunction
endclass

Transaction src, dst;
initial begin

src = new();  //创建一个Transaction对象

src.stats.startT = 42;

dst = new src; //用new操作符将src拷贝到dst中,结果dst与src一样

dst.stats.startT = 96;

$display(src.stats.startT);
end

复制完以后,dst与src指向同样的内容,但是为什么改变了dst,src指向的内容会改变?还有什么叫shallow copy?

谢谢!

网友:
这就是浅拷贝的特性呀,书上应该有说,两个对象本身的方法和属性可以独立,但里面引用的对象是共有的,改变一个,另外一个也同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