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中做一个1pf的电容,应该选哪一个modle?

楼主(2017-03-17):
tsmc18工艺可供选择的电容有:crtmom,cfmom,cfmom_mx, mimcap_1p0_sin, mimcap_1p0_sin3t, mimcap_2p0_sin, mimcap_p0_sin_3t.然后我选择crtmom,做出了大概1pf的电容,但是显示:need a vaild register+ number form TSMC。
求问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2019-09-23):
求告知顶一顶

网友(2024-06-19):
TSMC的MOM一般是加密的,在工艺库控制台输入密钥就可以解锁使用MOM了

网友:
MOM有加密,在控制台输入密钥就可以解锁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