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加buffer(用于输出pad),相噪降了3dB,正常吗?

楼主(2017-03-17):
这两天在做buffer,用于vco的输出(不是驱动分频器),用了三级反向器,驱动2p电容与50欧电阻(示波器的阻抗),相噪掉了2dB多,增大最后一级宽长比后,输出摆幅增加一倍(从0.8-1v增加到0.7-1.1v),相噪又继续掉了1dB。想请教一下这是不是选的buffer结构不好?

网友:
LC  or ring oscill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LC VCO,buffer是接在CML二分频之后的。不是直接接VCO振荡回路

楼主:
vco频率是2.9-5.5,增益50MHz,经过CML二分频输出到buffer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分开仿,VCO是VCO,buffer是buffer,因为buffer的振幅的变大导致phase noise增加,如果你看10M或者100M的PN应该前后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后来发现buffer可以做到几乎不恶化相位噪声

网友(2020-07-09):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buffer的摆幅大了之后影响相位噪声的问题呢?我现在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aiya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后来发现buffer可以做到几乎不恶化相位噪声

方便问一下是怎么设计的吗

网友(2024-05-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后来发现buffer可以做到几乎不恶化相位噪声

你好,请问buffer怎么做到不恶化相位噪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后来发现buffer可以做到几乎不恶化相位噪声

想问下 您就是用反相器做的吗

网友(2024-12-12):
可以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