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进的分段电容型DAC的采样

楼主(2017-03-18):
初学分段结构,想请教各位前辈,如图为一篇论文中的改进后的分段电容,它在采样的时候只采样高位,即只S5-S8,S0接Vin。且这个结构在保持和比较过程中,仍为传统形式。论文中没有表示其中原因,不解。请指点。。。

网友:
你可以算一下啊。采样的时候,相对于传统的分段,C0就是分段电容与LSB端的等效电容,所以采样采的相对于传统的分段还是Vin,或者说乘以一个比例系数了。但是不影响线性。正常比较器还是按照二进制的原则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悟,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8-05-25):
那采样的时候四个下极板接哪呢?Vin?GND?

网友:
采样的时候只采样高位

网友B(2020-09-21):
采样时仅用高位电容作为采样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B:
采样时仅用高位电容作为采样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也在想,采样时仅采用高位采样除了带来了输入满摆幅的好处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网友:
能发一下文献看看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李乐福的讲义里有说,可以减小输入电容,且不会导致增益误差

网友D:
很简单啊,采样的时候lsb阵列等效成一个lsb,后续转换阶段lsb阵列完成插值,lsb阵列不采样不但不影响精度还可以降低采样电容对信号源的负载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啊,采样的时候lsb阵列等效成一个lsb,后续转换阶段lsb阵列完成插值,lsb阵列不采样不但不影响精度还 ...

您好请问能分享一下论文吗?我在按步骤计算时发现,MSB每一位占比1/2、1/4、1/8...即每次开关切换后比较器判断 Vi>0?、Vi>(Vref/2)?、Vi>(3Vref/4)?...直到MSB最后一位Vi>(15Vref/16)?    [这里假设每次比较器判断结果都一样]
然后计算至LSB阵列,当LSB每一位开关切换后,根据电荷守恒计算,比较器的输入一直保持为Vi-(15Vref/16), 即比较Vi与15Vref/16的大小。这是我电荷守恒算错了吗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李乐福的讲义里有说,可以减小输入电容,且不会导致增益误差

大佬可以发一下李乐福讲义吗

网友(2024-05-09):
您好,请问你看的这个改进后的分段型CDAC,优势是什么呢?具体文献能不能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