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非阻塞赋值没有延时或只有半个周期延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7-03-18):
求:非阻塞赋值没有延时或只有半个周期延时(在测试代码中改变clk的初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理论上非阻塞赋值不是应该延时一个clk时钟吗?非阻塞赋值在always@(posedge clk)中always @(posedge clk)
     a<=b;

clk初值为0时,赋值无延时

clk初值为1时,赋值延时半个时钟

网友:
你最好将代码和仿真波形贴出来,不然别人给你怎么看。其实我不会

网友:
有代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
always@(posedge clk)     a<=b;
出现下图两种情况:

clk初始值为0时,赋值无延时

clk初始值为1时,赋值有半个时钟延时

网友:
你好像贴的是假的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你说的,modelsim仿真做的是功能仿真,所以它忽略的本级寄存器从D-Q的数值传输延时,而且输入信号必须是wire类型,net delay也是忽略不计的,所以在时钟上升沿数据直接被传输的b_o端口,但非阻塞赋值在两个寄存器传输之间是有效果的,b_o和c_o。中间差出一个时钟周期,你所说的差出半个时钟周期我觉得就是上面这种情况,是你testbench的问题,下降沿开始赋值要等到上升沿才能被采到。你的代码没有源码么,而且图片也看不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编辑插入图片提示服务器出错,没办法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谢谢您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24-09-06):
mark
下降沿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