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比较器失调请教

楼主(2017-03-19):
Flash ADC中比较器的失调对ENOB的影响应该怎么分析?

是不是说失调控制在0.5LSB以内,对ENOB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单个的来说,对精度没什么影响。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器可能失调是不一样的,所以失调就变成随机得了,变的相互之间不匹配。一般失调应该为1/4-1/6LSB吧。

网友:
不行啊,比较器比较多,并且失调是随机的,至少1/4LSB吧,一般取1/6.

网友:
前端设计要求再高些做到1/8,如果是动态比较器+Auto zero的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