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18工艺下300MHz 的振荡器用哪种结构呢?谢谢

楼主(2017-03-19):
hi,all
请教.18工艺下300MHz 的振荡器用哪种结构呢?见到的张弛振荡器都是工作在低频。谢谢有相关参考或者paper吗

普通的张弛振荡器可以做到吗?
频率通过trimming把频率校正到300MHz

网友:
我见到标准CMOS工艺张驰振荡器,最高可到20MHz,见美信官网datasheet或其专利。300M你可能要用环振,LC或者有源电感结构。要求精度那就是低频可校准的张驰振荡器+PLL。

网友:
rc/张弛 osc 300M  大概3ns周期
V/I*C=3ns
算算量级好了  1V电压,最大10uA充放电电流,C就只能有30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