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的激励源设置】

楼主(2017-03-20):
在cadence的ADE工具中仿真时对输入信号要求如下:
幅度固定,起始频率为freq1,经过一定时间后频率跳变为freq2,观察输出从freq1时的幅度变化为freq2时的幅度所需要的时间。

1.请问一下在analysis里选的是哪个仿真呢,tran? ac? 还是别的?
2.输入信号vin应该选哪种信号源?具体怎么设置才能达到以上要求?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仿真的朋友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1.想仿出转变时间,你说该是什么仿真?
2.vin能实现的方法很多:
a.用一个mux来实现,输入分别为freq1和freq2
b.仿真中勾选dynamic parameter
c.万能的vrerilog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tran,关于Vin的设置方法我现在就去ADE那里试一下,方法3第一次接触,我试试方法2,嗯还有就是谢谢指导!!

网友(2021-07-04):
ade  看帖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