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16工艺中

楼主(2017-03-20):
例如N型core管边上围的P环,该环上包的是vts_n还是vts_p,原因是什么,我两者都试了,不影响drc和lvs的结果

网友:
T16工艺是哪家的?TSMC 16nm工艺?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2017-05-23):
最好和内部 device 一样。比如1.8V MOS就围 OD_18。

网友:
guardring 应该可以不盖device的vt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