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move_route_by_type -shield

楼主(2017-03-20):
remove_route_by_type -shield和create_zrt_shield -mode unshield都是删除存在的shield,有什么区别?man了一下,实在看不懂,请教

网友:
虽然没用过ICC  但第一个命令从名字来看应该是删所有有shield的线,而不是删shield。
第二条命令不懂~~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