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Function Clock 通过同一个MUX sdc 要如何设定

楼主(2017-03-20):
两个Function Clock 通过同一个MUX   sdc要如何设定

网友:
要是互为异步时钟 就不用case, 工具会分开独立check如果是同步时钟,最好case一路

网友:
(如果你啥都不设遇到麻烦时:)MUX输出端各Gen一个时钟,设为exclus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 case  会多一个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