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hspice选什么linux

楼主(2017-03-20):
我下了2012/2010的hspice,然后用虚拟机装linux,试了mint,ubuntu,fedora,,装好linux后,hspice的installer无法运行,都报错说缺少某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就在哪里,那都没去,也有运行权限。我现在是没办法了,只好问问你们用的什么linux装成功的啊

楼主:
centos or RHEL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你试过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安装会提示说某个文件找不到吗

网友A:
其他的你试过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安装会提示说某个文件找不到吗
引用 网友B:

    no

only install on centOS  6.3 ok
6.4 ok

楼主:
no

only install on centOS  6.3 ok
6.4 ok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hspice的那个版本呢?

网友A:
你装的是hspice的那个版本呢?
引用 网友B:

    2013 ~2014

楼主:
2013 ~2014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