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skill将下面cdl中以MM开头行中w的值都变成w*m的值?

楼主(2017-03-20):
.SUBCKT test_inv AVDD AVSS IN OUT
*.PININFO AVDD:I AVSS:I IN:I OUT:O
MM3 net20 net10 AVDD AVDD p33 W=5u L=500n m=2
MM2 net20 net10 AVSS AVSS n33 W=5u L=500n m=2
MM1 net10 IN AVSS AVSS n33 W=5u L=500n m=2
XR2 net19 OUT rpposab_ckt M=1 W=2u L=12u
XR0 net20 net19 rpposab_ckt M=1 W=4u L=12u
CC0<0> OUT AVSS 388.4f $[mim] M=1
CC0<1> OUT AVSS 388.4f $[mim] M=1
MM0 net10 IN AVDD AVDD pmvt18 W=5u L=500n m=2
.ENDS

网友:
skill并不擅长处理这一类的网表文件,可以用shell下的awk。
大概就是下面这样一句话:
awk '{ if(substr($1,1,2)=="MM")
          {print $1,$2,$3,$4,$5,$6,"W="substr($7,3,length($7)-1)*substr($9,3)"u",$8,"m=1"}
    else
          {print $0}
   }' $1 > tmp
mv tmp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可在这个器件的CDF信息中使用iPar进行设置

网友(2017-07-10):
用perl也可以处理

网友:
使用AWK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也可以修改C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