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运放输出到vdd的电容、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20):
带隙运放输出到vdd的电容、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It is possible to add zero poles at the output of the op amp .....
Turn the high-frequency op amp output noise to VDD. While leaving the low frequency (DC) alone.
Is your Op-Amp a single level?
The picture is not clear. The picture has no resolution to read the name of the node.
Where is the BG output (picture cho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