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elsim后仿中爆出保持时间违例

楼主(2017-03-20):
后仿报出的错误如上图,按我查到的资料理解,应该是因为保持时间违例造成的错误,但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愿请万能的坛友能够指点一二,谢谢各位了!

网友:
根据提供的信息中列出来的寄存器信息,追踪时钟到你的激励的波形,看看你提供的激励时序是否满足你的需求,有些hold可以根据调整激励时序来解决,也许你的激励没有提供足够的时序裕量。另外作为后仿,接口时序的激励是否加上了后端给的延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