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两倍于目标频率的VCO,在二分频后作为输出,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2017-03-20):
经常看到PLL的结构为VCO经过一个二分频后作为输出,也就是特意选用两倍于目标频率的VCO,原因是什么?

1,正常VCO输出为差分信号,而射频电路中经常需要正交信号,而CML二分频器可以实现IQ正交信号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有木有其他原因呢?

因为看到后级电路不需要正交信号的情况下,依然采用这样的结构

我觉得,因为VCO输出相噪经过二分频器之后,理论上可以改善6dB,而直接设计目标频率的vco,其相噪和2倍频率的vco的相噪并没有6dB的差别,求大神指点呢

楼主:
再来顶一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load pull的原因,片上如果有大功率PA工作频率和PLL完全相同,会产生pull的问题,在MIXER那里也是同样道理,所以一般就是目标频率的一半然后倍频或者目标频率的倍数然后分频,去看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就会知道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