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DC中怎么设置均流的VRM

楼主(2017-03-21):
各位大神,大家好,最近遇到个问题。
        一个大型背板上,板边有10个12V电源输入,压降分析时,发现其中3个会出现电流明显偏大的情况,故想设置均流的VRM,查找HELP和相关文献上说,可以设置multi-phase VRMS,然后在group中勾选bal.I即可设置同组VRM有相同的电流。
        但是我用sigrity16.64和sigrity2016都尝试了,加了VRM后,在multi-phase VRMS这个tap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不清楚是我哪里设置问题呢,还是版本问题。。另外,VRM在link node中,positive node和positively sence node有啥区别呢?
        跪求各位大神指点了。。万分感谢!!

网友(2023-02-24):
各VRM需设置同一个sense点,就会有multi了

网友(2023-04-19):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3-05-20):
VRN设置时要选择multi,然后创建多个VR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