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RM内核中I-code和D-code总线区别及与汇编的关系

楼主(2017-03-21):
最近在看ARM一些东西,对arm内核的几个总线比较迷惑,向坛友们请教:内核中有I-code、D-code、S-code,在Cortex-M3权威指南.pdf中,只介绍了他们能访问的地址范围,我比较疑惑的是:这几个总线是不是和汇编指令有一定对应关系,比如:
MOV  r3,  #4;
是不是I-code bus访问存放MOV指令的地址数据;
         D-code bus访问存放r3及#4的地址数据;

??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别沉了   期待大神们指点

网友:
你看Cotex-M3内核的时候看看系统的框架,内部是采用总线矩阵(轮转调度),矩阵上连接着几个master与slaver.每条总线的用途都有说明。
S0:This bus connects the Instruction bus of the Cortex®-M3 core to the BusMatrix. This bus is used by the core to fetch instructions.
S1:This bus connects the databus of the Cortex®-M3 to the BusMatrix. This bus is used by the core for literal load and debug access.
S2:This bus connects the system bus of the Cortex®-M3 core to a BusMatrix. This bus is used to access data located in a peripheral or in SRAM.

网友(2017-07-17):
I-BUS取指令,D-BUS取数据,但是I-BUS也可以数据,

网友(2020-10-12):
I don't know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