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cap_cell的作用

楼主(2017-03-21):
请教:
在eetop上几篇帖子里都能看到decap_cell的作用,有几种说法,decap_cell是在APR是插入,其作用是可以降低电压降,去耦,特殊的filler cell,满足一定的电容值,这样来看应该可以降低动态功耗,但decap_cell本身的漏电流又比较大,相反会反过来影响静态功耗,究竟decap_cell该怎么用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

工艺节点落后的设计,尽量多插。
工艺节点先进的设计,视应用场景而定,Low power的应用芯片可以根据市场定义,竞争对手的功耗性能来做一个评估,power tool会有leakage的分析结果作为对比。一般情况来讲,面积比较紧张的话往往是已经没多少地方给你插dcap cell了。不过还是强烈建议在翻转率较高的地方插入decap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答案,算是对decap_cell的使用有了新的理解了,暂时没涉及到APR,以后用到理解能够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