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实现 AHB Master的流水线操作 遇到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7-03-21):
如题,小弟最近在 用UVM 实现一个 AHB Master的VIP,研究了下AHB 协议。现在想把AHB Master实现pipline操作。在uvm_driver 中要获取rsp以及read_data必须要等到data_phase结束之后。那么意味着下一次的传输操作必须等到上一次数据传输完成才能开始进行。这样就不是pipline了... 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这是由协议本身决定的,必要的开销还是要有的,你必须遵守。只要所用总线吞吐率够用即可,否则就得换axi等更先进的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AHB Lite协议里面是流水线操作的。。。地址和数据 是overlaped。    我只是UVM 不太好实现,所以请教下大家

网友(2018-07-17):
http://bbs.eetop.cn/thread-577491-1-1.html

this book described the ahb_driver.

网友:
seq中定义成队列传到drv

网友(2018-08-17):
单线程的driver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
做两个线程解决。

网友:
driver里单线程实现,所以出现你说的问题 双线程并行。
推广一下,几级流水就做几个并行线程~~~~~

网友:
driver里单线程实现,所以出现你说的问题 双线程并行。
推广一下,几级流水就做几个并行线程~~~~~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这样,但实现起来可以一个fork...join_none就好了   get(req);
   fork
       begin
           do_pipeline0;
           @clk_cb;
           do_pipeline1;
           @clk_cb;
           ...
       end
   join_none
   @clk_cb
有几级流水就自动开几个线程,需要注意pipeline中用到的变量定义在begin...end块中,program定义成automatic类型,这样变量之间就不会相互干扰了

网友B:
理论是这样,但实现起来可以一个fork...join_none就好了   get(req);
   fork
       begin
      ...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用fork join none 开辟多个线程,具体的代码参考上面那位给出的链接,书里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
把driver里面fork出来让他在drive的时候就把rsp送回去了就行了

网友(2020-07-29):
几级流水就做几个并行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