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PGA资源

楼主(2017-03-21):
请教第一栏的logic resource  其中 logic cell和slice和CLB FF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CLB flip-flops就是寄存器资源,SLICE应该是XILINX FPGA的基本逻辑单元,里面有一个固定数目的flip-flops和组合逻辑资源,也许logic cell就是使用的组合逻辑资源。SLICE的解释可以查查XILINX的FPGA手册里面应该有介绍,由若干时序逻辑(触发器)和若干组合逻辑组成的。应该时序逻辑就是指的CLB flip-flops,组合逻辑是logic cells。具体的比例关系看对应的FPGA手册也许更清楚,不同的FPGA型号SLICE中间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比例也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