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初学运算放大器 -3dB带宽和相位裕度 太小 怎么分析

楼主(2017-03-21):
初学运放,设计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的放大器,仿真后发现相位裕度没有……就加了补偿电容,加完之后发现相位裕度基本没改善,-3dB带宽减少到快没有了,因为看到-3dB减少太多,所以就用了很小的补偿电容,这是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太大造成的吗?我调大了上面四个PMOS电流镜管的宽长比,发现没什么用,所以想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电路和仿真图如下,我该怎么调呢?想有几百HZ的-3dB带宽,至少大于200HZ就行了,

网友:
去看拉扎维第10章,看完了自然就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
使C4更小。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C4已经小到50fF了……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续调小C4对相位裕度有改善,但很小,

网友:
Reply 6 # Miamasvin

电路出现问题,而不是复印。 偏置电流是否正确。 增加偏置电流以看到任何变化。

电路在零增益交叉附近有额外的极点。 这是你的问题。 看起来电路阻抗太高。

没有看到所有的电路行为/设置,很难进行正确的诊断。 寻找异常,特别是偏置电流。 它可能有助于运行直流扫描,瞬态模拟和查看节点行为,器件操作点,异常电流。 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你觉得主极点太低,那就减小第一级的Ro或者C4
但是你这里只动主极点对PM没什么用的

要改善PM,最简单的就是把输出那里的极点推远一点,就是增加输出级电流,或者把M32的L减小
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一个L=10u是出于什么目的。。。

再就是Cc那里加个调零电阻,拉扎维10章有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想着M32的Vgs已经很大了,W/L再大的话,输出级电流太大了……O(∩_∩)O好的我试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