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全差分放大器的仿真

楼主(2017-03-21):
在做全差分套筒式共源共栅放大器仿真时,输出的电压却是相同的,理论上应该是相反的,我已经检查了输入,是大小相等,相位差180的输入信号,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求解

楼主:
顶一下,求教啊

网友:
你给出的仿真结果图是输出信号还是你的激励信号?net13和net14后面的两个不一样啊!!仔细检查你的激励信号

网友(2022-03-18):
你好,方便帮忙讲一下偏置电压要怎么去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