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pex时显示rule文件错误

楼主(2017-03-21):
file:///C:/Users/HP/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jpg在使用calibre进行pex过程中出现如下报错,使用的rcx文件如下,文件并没有打开,请问是什么原因!恳请高手指点!

报错

报错

rule文件

rule文件

楼主:
有没有遇见相同情况的!

网友:
vi 看看calibre.rcx,查看第4188行,看起来是include了一份“./rules”的文件,看起来你的问题就是读不到这份文件,可能原因:
①读取权限问题
②calibre.rcx include ./rules,使用的是相对路径,用界面跑pex的时候,include的文件需要用绝对路径,否者会读不到,如果是terminal里边跑,也可以把include的文件link 或copy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您的回复!是调取rules时使用的是相对路径的原因,改完后可以运行了!

网友B(2021-12-3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的rule文件是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C(2022-05-24):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的rule文件是在什么位置啊

pdk下面会有一个calibre文件夹,里面有DRC、LVC、PEX或者RCX文件夹,PEX或者RCX都是后仿用的,rules和cellmap文件都在里面

网友D(2024-03-22):
引用 网友C:
pdk下面会有一个calibre文件夹,里面有DRC、LVC、PEX或者RCX文件夹,PEX或者RCX都是后仿用的,rules和cel ...

RCX文件夹下没有rules文件,咋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CX文件夹下没有rules文件,咋办

我也是,我靠靠,毕业设计后仿做不了了

补充内容 (2025-11-3 09:27):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smic18_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ut4Qu4kOhnK8xyyHET_5g?pwd=9422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F(2024-05-20):
我的rules文件内是乱码,请问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rules文件内是乱码,请问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fab进行了加密处理,老工艺不怎么加密,先进工艺或多或少都有加密,不影响使用

网友G(2024-07-09):
引用 网友D:
RCX文件夹下没有rules文件,咋办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改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改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呢

rules>pex rules files里面的路径不要  ./xxxx的相对路径  换成/xx/xxx的绝对路径

网友(2024-09-05):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改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呢

需要找工艺厂家提供寄生提取文件,这个寄生提取文件里,会由不同的寄生提取情况,包括typical、rc best,rc worst等等。每种情况都有对应的rule的。你用哪一种情况,就在Calibre.rcx文件中调用那一种情况的rule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F:
我的rules文件内是乱码,请问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的rules文件也是乱码,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求

解决了吗,我是65nm下这个文件没有

网友(2025-02-01):
Error INCL1 on line 2601 of /home/work/Desktop/project_tsmc18rf/pdk_tsmc18rf/TSMC_1P6M_MM_RF/Calibre/calibre.rcx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home/work/Desktop/project_tsmc18rf/pdk_tsmc18rf/TSMC_1P6M_MM_RF/Calibre.
我这个是算相对还是绝对?我看着应该是绝对地址,但是还是过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我靠靠,毕业设计后仿做不了了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没找到rule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没找到rule文件

我在咸鱼上买了,需要的话我来找一下分享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咸鱼上买了,需要的话我来找一下分享给你

876798533@qq.com 感谢分享

网友J(2025-03-13):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没有rul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咸鱼上买了,需要的话我来找一下分享给你

请问是需要下载个rule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没有rule文件

安装pdk的时候选择带有 *Calibre 的Metal Stack,就行了,可能金属层次少一些,但是能用

网友(2025-07-25):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发我一份好吗?2510532429@qq.com,感谢

网友(2025-09-03):
引用 网友E:
我在咸鱼上买了,需要的话我来找一下分享给你

兄弟,可以发我一份吗2351354185@qq.com,谢谢了!

网友K(2025-10-29):
引用 网友E:
我在咸鱼上买了,需要的话我来找一下分享给你

老哥老哥求一份,264119130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哥老哥求一份,

你好,发在我前面的回复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