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静电枪的ESD保护?

楼主(2017-03-21):
请教各位牛大大,静电枪的放电模型大概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芯片裸片打HBM ESD能过4kV,而带电打静电枪就1kV触发大电流烧坏了?请问ESD电路设计要注意些什么方面才能抵抗静电枪啊?

网友:
静电枪打是指芯片上电时候打ESD?
看你描述可能ESD触发latchup了?

网友:
静电抢应该只是个静电释放端点,静电模型是通过高压放电设备设定的,一般的静电枪控制设备都会有MM和HBM两种模型。如果选择MM模型的话,会比HBM模型苛刻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默认是HBM模型还是MM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机带电打静电枪很容易触发latch up啊。ESD泄放通路有什么办法改进这个问题?

网友:
系统级ESD和芯片级 HBM/CDM/MM 不一样的。
系统级ESD 分直接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要提高耐受能力,需从系统的电流路径分析,感觉不 芯片级 更加 black magic

网友:
你这失效现象描述太模糊,系统级ESD不想器件级那么容易分析ESD路径,更加black megic,建议先找到失效的地方,再去分析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不知道了。你看下操作界面啊。

楼主:
双边ESD保护,也就是对地和对电源各做一套ESD泄放电路,是否会对系统级ESD有较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