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楼主(2017-03-21):
小生在用quartus II打开一些工程文件时,出现了如下的错误提示,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才刚开始学习就卡住了,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实在感激不尽!(注:已经把工程文件放在了英文路径下)
can't open project——Quartus II Setting  File contain one or more errors.
unable to load logiclock assignments.Either there is no open project,or the Quartus  II setting File for the project is corrupted or missing.

网友:
字面意思,是Quartus的配置文件有错误,是不是你的Quartus有问题。你新建一个工程试试如果建不了,就是软件问题。
软件破解成功了么!

网友:
你的.qar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