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 15.2 (QRC)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21):
下载了http://bbs.eetop.cn/thread-613477-1-1.html里的EXT15.2,环境变量也定义了。在Virtuoso layout窗口能看到QRC,但是只有loading QRC  menu,点击报错

...the UI can'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
In order to run UI in QRC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have QRC excutables in you $PATH and QRC version should be 8.1 or greater. Check your QRC instal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s.

在命令行里单独QRC&,则报错
...symbol lookup error
...undifined symbol:_ZN120openAccess_47oaLefNS9s_nsFlagsE

请教一下原因,谢谢了。 系统是Centos6.6

楼主:
自己顶!!求助达人!

网友:
OA路径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7-28):
回复 网友B:

请详细解释一下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2019-01-01):
回复 网友C:
    解决办法是将“OA_HOME”这个环境变量注释掉即可,是通过这个帖子找到答案的 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网友:
有的教程上说,MMSIM/EXT这样的oa路径要设置成ICXXX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不一定可行,我是设置成MMSIM/EXT自带的oa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