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滤波器仿真出来和实际差别大

楼主(2017-03-22):
为什么在仿真LC滤波器的时候,带宽高端和低端各放2M,实际出来的带宽往高端偏,低端都不够了。这是什么设置的问题吗?求解

网友:
你的频率是多少? 用的电容电感模型是理想的还是Q值模型,还是murata?
还有PCB焊盘的寄生参数都有影响
要仿的准最好用murata模型,并且导入PCB走线和焊盘联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