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PMOS输入对的衬底接到输出有什么用

楼主(2017-03-22):
这个PMOS输入对的衬底接到输出有什么用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p管好奇怪啊,这是反向的电路吗?这种接法好像是动态跟随输出,调整Vthp,形成负反馈了。
没有用过,不是很清楚。等待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但是还有其他什么作用,目前还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