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整个chip的STA时,读入各block的spef,发现各block的接口处延迟计算会变大

楼主(2017-03-22):
在做chip的STA时使用read_parasitics -path读入各block的spef文件。再读入顶层的spef。
这样得到的时序信息在各block的接口处计算的延迟值变大。

请问在进行chip的STA分析时针对这种分立的spef文件,是否需要设定什么特殊的命令?

网友:
估计 translation 比较大

网友:
各个block的port上如果都加个buffer会不会好一些,请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看到block到block之间net的电容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