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copt中LP slover library是什么?

楼主(2017-03-22):
求助各位大神,ERRORIMPCCOPT-3092):Couldn't load external LP slover library

网友:
跟ccopt没关系吧,看看init时这个library 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在ccopt曝出的错误呀

网友(2017-08-14):
回复 网友B:

   您这问题找到原因没?!我在Innovus也遇着这问题,而且暂时感觉它不影响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