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E图形界面显示乱码

楼主(2017-03-22):
vcs能正常使用,但是启动dve后显示乱码,如上图,看了网上说是centos系统自带的scim输入法与dve的字库冲突导致的,但是我的系统没有安装scim啊,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没有大神解答,自己顶一个

网友:
遇到过,缺一个字体,安一下就行了,我忘记叫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看了一下系统中关于font的软件包,太多了,不知要装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远程控制软件登陆的服务器昂?如果是就去找那个软件的字体,比如vnc_font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虚拟机中的CentOS里面装的呀,没有使用服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具体字体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centos6.5升级了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