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蒙特卡洛仿真失调太大,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3-22):
小弟第一次做Bandgap,仿真了一下Bandgap的蒙特卡洛发现失调相当大。电流镜失配、运放输入失调等也都进行了优化,但还是无济于事。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到底是啥原因啊。本人用的工艺是simc55.但用的是1.8V电源电压,n18ll 和p8ll的管子,也就是说管子最小沟道长度是200n。

Bandgap schematic

Bandgap schematic

左图为Bandgap输出电压,右图为运放输入点电压

左图为Bandgap输出电压,右图为运放输入点电压

网友:
你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失调,你难道没有发现你的Bandgap在部分情况下并没有启动成功吗?

楼主:
第二个图左边为Bandgap输出基准电压蒙特卡洛结果,右图为Bandgap运放输入端电压蒙特卡洛结果

楼主:
有木有大神解答一下啊

网友:
失调是难免的,并且失调的影响折合到输出的系数大概是电阻的比值。可以手动trimming小电阻,计算一下对于带宽的要求,在带宽满足的前提下,尽量增大运放输入管的尺寸。面积够的话,尽量增大电流镜的L值。

网友:
运放mismatch都100多mv???自然bg mismatch也会很大。你管子长度取600n?还想要低mismatch。。。此外你仿真取得点可以多点,200个点,分布自然会离散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但是为啥电流镜失配会让电路无法启动呢??管子尺寸设置不合理???

网友:
先别run MC,先run PVT simulation,确定每个状态都work as expected.

网友:
跟學一波阿thanks

网友:
请教一下,运放的输出端接一个MOS支路,这样接对吗?

网友:
悬赏这个功能是如何添加的呢?

网友:
你这已经不是失调大的问题了,很多情况输出都是错的

楼主:
回复 8# dundun22corner voltage temperature都仿过了,STB  TC PSRR都满足要求。就是MC仿真过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多论文都这么写的,提高PSRR,实际上也是如此。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启动电路的问题,换个启动电路就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启动电路推荐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等于amplifier 增加了一级, gain 加大了,有利于PSRR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有说是电源电压的波动耦合到了电流镜PMOS管的栅极,使得电流镜中的电流波动减小,从而输出VREF波动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帖的时候选择发悬赏帖子。

网友:
gain增大主要是为了减小offset,pssr主要有最后一级输出向电源或者gnd看到的阻抗决定吧?
另外,撸主这电路是用在哪里的呢?流片出来需要trimming吗?TC能控制在10ppm一下吗?DC扫描多少电压开始正常工作呢?你的电路中的第四路是为了架构平衡,还是有其他作用呢?另外你说你启动电路有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呢?350mV不足以让第二路的nmos打开,关掉启动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1、PSRR主要由输出节点看到电源的阻抗决定。2、Bandgap是用在pipeline adc里面的。由于有mismatch需要trimming。TC可以达到10ppm左右,但如此低TC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失调大。DC扫描大概从0.9V左右开始工作。
3、第四路是指那一路??有些情况下启动电路不能启动,启动电路管子尺寸设置不合理。我启动电路已经改了。改之后好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不成功自然是启动电路的原因,这个结构很关键,你要好好查查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的mc仿真偏差多大了?

网友(2017-05-16):
电路在好多case下都没有启动成功。

网友(2021-12-07):
学到了一点点。目前也在调带运放的bg,但是输出仿真MC变化巨大

网友(2023-11-10):
在仿同样的架构,请问楼主最后采用了哪种结构的启动电路,最后BG的输出电压标准差到了多少毫伏?

网友(2024-07-31):
蒙特卡洛仿真看参考电压不是DC仿真吗?那跟启动电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启动电路的问题,换个启动电路就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启动电路推荐呢? ...

楼主最后用什么启动电路了,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的启动电路只能解决上电的振荡,MC还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