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中脉冲计数器和吞咽计数器

楼主(2017-03-22):
求助各位大神。最近在学习PLL中分频器的设计,TSPC九管 构成的D触发器已经完成,现在想研究吞咽计数器和脉冲计数器了。在知网和万方上都找了各种论文,但是论文里面只有基本原理的介绍,并没有详细的电路或者Verilog程序。实在头疼啊,希望 走过路过的大神们帮帮忙啊!再次谢过了。

网友A:
P和S是异步的计数器,通常P和S是由准静态移位寄存器实现的可load的D触发器,没有必要做成TSPC的结构,TSPC的结构主要是做PS之前的双模预分频器,比如4/5预分频器。
verilog得代码少见,具体电路还是有不少的,等我传给你。

网友:
以上文件就非常接近实际电路了,但是还一定是你所需要的实际电路。
设计的时候要要注意一下几点:1.D触发器有上升沿触发,有上升沿触发的,通常选择上升沿,别搞错了。2.延时优化要注意,对于延时的优化,通常加反相器是不好用的,常用的方法是调整load的逻辑,然后通过加D触发的形式来优化,至于怎么加D触发器,这就不好说了,具体的电路实现上有很多的调整途径,你要通过仿真,观察波形,仔细思考,多仿真,看看波形,应该就知道怎么调整了。

网友:
PS_counter

PS_counter

楼主(2017-08-15):
回复 网友A:
刚看见啊,谢谢谢谢,万分感谢啊

网友(2019-03-07):
是的发生发生的士大夫

网友(2022-01-20):
楼主有没有解决啊!求P/S计数器的原理图啊

网友B(2025-04-10):
引用 网友A:
P和S是异步的计数器,通常P和S是由准静态移位寄存器实现的可load的D触发器,没有必要做成TSPC的结构,TSPC ...

你好,想请问一下,我看大部分P/S减法计数器都是使用的异步计数,为什么不使用同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问一下,我看大部分P/S减法计数器都是使用的异步计数,为什么不使用同步呢?
...

我没有深究过这个问题,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p或者s计数器中的异步dff的频率是逐级降低为上一级的1/2的。那么逐级的功耗是下降的,同步设计中这些dff应该是同一个频率。其次,同步计数器的结构也要复杂,逻辑门个数也多,面积也大,而且同时工作在高频,也进一步加大功耗。还有一点可能的原因,这是模拟工程师手搓的电路,搭建同步的逻辑相对复杂一点,异步的对于纯手工搭建,相对逻辑简单友好一些。
这个地方原理上是可以采用同步计数器的,如果这个计数器不是模拟实现,是数字工程师代码实现的,那就是同步的逻辑,这种实现也是有的,针对的是频率低的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