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出现时序问题,降频时序正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已解决]

楼主(2017-03-22):
目前芯片测试出现问题:正常情况下,芯片通讯时序不稳定,采值错误;把电压升高10%,依旧不行;只有降频时序正确,且采值稳定。有大神说是setup的问题,可是做STA时,setup至少有65ns的余量;后仿时,即使将频率抬高1倍,通讯也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何流片之后出现问题,是否有大神遇见过此类问题,求解疑

网友A:
后仿跟实际芯片测试肯定有区别的,后仿过了只能说明你设计时序没问题,流片过程中的制造缺陷不可避免,固定故障、开/短路故障、跳变故障都可能发生,所以才会用到测试来筛除有故障的芯片。要分析原因的话可以结合机台扫描实速测试,然后导出错误日志,用诊断工具来定位。

网友(2018-03-28):
流片产生的问题喽

网友:
通讯采样时序不匹配,降频后频率匹配上了,两个芯片间的时序冲突

网友:
和setup无关

网友(2018-07-13):
回复 楼主: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的呀?求分享

网友B(2019-05-13):
引用 网友A:
后仿跟实际芯片测试肯定有区别的,后仿过了只能说明你设计时序没问题,流片过程中的制造缺陷不可避免,固定 ...

大佬,能把机台扫描时速测试讲的稍微详细一些吗?我最近刚好需要了解芯片如何测试最高频率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把机台扫描时速测试讲的稍微详细一些吗?我最近刚好需要了解芯片如何测试最高频率的方法
...

实速测试跟慢速测试的区别只在capture阶段,shift过程时钟是一样的,只是capture时,慢速测试用的扫描时钟,实速测试则用的pll出来的高频时钟,所以就涉及到时钟的切换,通过occ(时钟控制模块)实现。你要想了解芯片最高能达到多少频率,机台测试对频率的shmoo就能完成,通过逐步改变pll频率来看看测试是否通过。

网友(2019-06-27):
楼主最后问题咋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