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后仿问题

楼主(2017-03-22):
BUCK型DCDC芯片在整版前仿时,输出结果正确;将芯片内部除了模块间的连接线外的所有模块均换为后仿时,输出结果也正确;加上连接线的整版后仿时输出不正确,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版图的走线有问题吗?还是走线之间造成了互相的干扰呢?
DCDC版图设计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如果确定是每个模块后仿均没有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是互联时出现问题。有些信号线在switching状态下会因为寄生的RC而变形,这对于延迟很敏感的电路来说就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无非就是多存一些信号,一个个去排查那些关键的信号。在整体后仿时,在闭环中从关键信号初始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看,信号经过模块后是否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哒,谢谢指导

网友(2025-04-21):
你好楼主,请问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呀,我遇到了何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BUCK/BOOST等SWITCHED CONVERTER 特别要注意CLK, DRV, PWM_PULSE 开关动作的信号要单独走线, 上下,左右都要流出1UM的间距,特别是高频,寄生电容影响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