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控制LC振荡电路起振

楼主(2017-03-22):
各位模拟专家,大家好。小弟是做数电的,打算用FPGA输出一个大约2us的数字信号,IO配置是LVTTL,最大输出电流24ma。想用它控制三极管开关来让LC振荡电路起振或停止。具体电路如下,三极管为9013,震荡频率是8.9Mhz。

小弟本意是当高电平来临,该电路开始振荡,输出正弦波,但是实际得到的图如下
图中蓝色是我的 2us信号,黄色是振荡出来的正弦波,感觉好像不大对,请问各位大神差在哪里,我应该怎么修改?是不是因为9013三极管选的不对

楼主:
求解答啊,困扰我两天了。。。

网友:
首先你得搭一个给电就能振的,然后再通过FPGA控制给电/断电

网友:
很深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