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定标型DAC开关网络如何设计

楼主(2017-03-22):
在电压标定型DAC中如何设计开关电路来克服两个开关闭合时,产生的电阻短路??

网友:
首先关闭所有开关,然后打开要选择的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时关闭S1和S3不会短路吗

网友:
Reply 3 # 18278089774

   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如果“毛刺”是您通过电路设计来减少“毛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