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是不是不支持参数化的class?

楼主(2017-03-22):
RT

报错提示:expecting an equal sign ('=') [SystemVerilog - 6.3.3]

class  a_test_base #(type a_env) extends uvm_test;
...
endclass

Syntactically this identifier appears to begin a datatype but it does not refer to a visible datatype in the current scope.
`uvm_component_utils(a_tets_base#(a_env))

网友:
#(type T =  a_en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见过这种写法 回头可以试一下 但是vcs的直接编译运行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