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7-03-22):
理想运放指具有高增益,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电压放大器。    而放大器根据输入输出的不同分为:电压放大器、跨阻放大器、跨导放大器、电流放大器。所以说运放是放大器的一种。
    书里面讲两级啊、套筒式等结构时都说是运放,也就是说其为电压放大器,只是输出电阻比较大(个人理解)。

    但是有时候也说套筒式是OTA,也就是跨导放大器。。。。
    那么问题来了,套筒式是OTA还是OPA?个人理解,由于其不会输出电流(因为输出端总是接到MOS的栅端),所以说套筒式应该属于电压放大器OPA,而不是跨导放大器OTA。

网友:
采用不同形式的反馈就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放大器。

网友:
拙见:晶体管把电压转换成电流,是最简单的OTA;套筒式自带负载,就是套上去的几个晶体管,把放大管转换成的电流又转换成电压了,所以是OPA。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