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 PCB layout 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23):
最近在用PADS画PCB(高速)。遇到三个问题,希望哪位有经验的大神看到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1. 芯片封装的pin(宽6mil)比传输线(宽32mil)窄太多(传输线阻抗为50),怎样连接能够尽量减少反射?我在让窄线更短(有时感觉短线也挺长的),那窄线跟宽线的连接处呢?需要画宽度渐变线吗?或者一般都怎么连接?直接连接有多大影响?

上端为芯片,窄线上端是pin下端连接传输线。

上端为芯片,窄线上端是pin下端连接传输线。

2. 传输线回流线路(底层ground)被截断时,会对信号造成多大影响,该怎样分析这个问题?
3. 传输线的termination问题。 输入信号经过传输线后进入芯片,想在传输线末端靠芯片侧加匹配电阻,可是芯片的pin周围已经很拥挤了,有没有大神有这种情况的例子或者图片作个参考?

谢谢!

网友:
中国科学院EDA中心南海分中心推出系列Mentor Expedition高速PCB设计培训课程,火热招生中!
培训特点:互动式授课,案例教学,上机操作练习。
培训讲师:中国科学院EDA中心资深讲师。手机扫二维码,可直接网上报名。

网友(2019-01-03):
你这是个什么芯片,引脚宽度既然是6mil,那就用6mil来走信号线呗,芯片设计公司不会这么蠢搞不合适的引脚封装吧?
为什么要控制在50欧姆阻抗?一般板上只有RF线才需要走50欧姆。我不清楚什么上面需要用到这么多RF线。
当然非要这么接时,就必须用渐变线了,用静态铜皮来画。渐变线是减小信号反射的方法。
有多大影响,不仿真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