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原理求助

楼主(2017-03-23):
问题一:pnoise和pac仿真都是在pss周期性稳态工作点的基础上进行小信号线性化分析,请问是怎样线性化的呢?是将pss的结果进行傅立叶变换,然后pnoise和pac的信号与此傅立叶变换进行卷积么?
问题二:pnoise仿真的结果是只包含器件噪声的么?例如开关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等大信号噪声是仿不出来的么?那大信号噪声是用什么仿出来的呢?直接看PSS的频谱么?
谢谢!

网友:
pnoise应该只包括器件噪声。开关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等现象不是随机性的噪声信号,而是确定性的信号,可以用通过瞬态仿真看到它们的影响。

网友(2019-07-16):
楼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   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