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电流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芯片回来后简单测了一下VDD静态电流,感觉比较大,芯片中用到了PMOS电容,SDB接VDD G接地。请问PMOS电容及NMOS电容对静态电流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正常的规则设计下,MOS电容是不会造成漏电的。芯片漏电的原因太多了,设计方面有输入悬空,或操作时有短路电路,或者电源冲击触发latch-up效应,还是要自己细心查找。

网友:
Maybe check the floating node of your ckts.

网友:
You should check your chip's initial state and find out if there are some point under unstabl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