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中balun后面需要加电容吗

楼主(2017-03-23):
各位大神,小弟刚接触cadence仿真,有问题求教,cadence仿真中balun后面的电容是必须要加的吗?它是用来隔直流的吧?要是我后面的电路是直流耦合的,还需要加电容吗?

网友(2020-09-18):
可以加,那个是调谐电容,合理情况下会减小最小插入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