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stb ocean方针phasemargin/gainmargin

楼主(2017-03-23):
大家好,最近在做pss/pstb仿真,现想通过ocean脚本仿真不同corners下的phasemargin,请问如何设置pstb仿真phasemargin的公式; 如下图所示,在"stability summary"可以看到
phasemargin/gainmargin,

期待你能够有人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你用calculator里边的那个加到output跑一次看看行不行?

网友A:
PM=(180 + phaseMargin(getData("loopGain" ?result "pst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计算机器可以计算滴 谢谢

网友C(2021-10-18):
引用 网友A:
PM=(180 + phaseMargin(getData("loopGain" ?result "pstb")))

请问一下 这个“loogian”是怎么来的 我看计算器里没这个函数 谢谢指教

网友(2022-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计算机器可以计算滴 谢谢

你好,方便问下怎么用计算器计算的吗?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这个“loogian”是怎么来的 我看计算器里没这个函数 谢谢指教

在direct plot form里有,先probe出波形,然后右击发送到计算器,然后就可以指定频率处的增益以及低频的loop gain了。

网友D(2024-02-27):
getDate("phaseMargin" ?result "pstb_margin") 就可以得到PM的值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D:
getDate("phaseMargin" ?result "pstb_margin") 就可以得到PM的值

这个怎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