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路GTX的数据缓存到各8路的FIFO中,但想同时将该8路的FIFO都读出来,可以吗?

楼主(2017-03-23):
请问这种方式合理吗?这中间需要有什么处理?在线等~~谢谢各位大神能指教。

网友:
可以啊,通道对齐的概念。好多多通道的协议就是类似的原理啊

网友:
要保证写的最早的FIFO在写满之前,写的最晚的FIFO已经开始写数,这样就可以同时读了。如果上述条件满足的话,就可以从判断写的最晚的FIFO开始写数后,就可以同时读了

楼主:
回复 3# 菜鸟要飞 可每路的FIFO的状态信号都不一样,可以非空的标志信号控制统一读,那么最后的数据怎么样的读,会造成有数据多读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数据是连续的就不会多读啊,除非你每路FIFO有的一会有数据,一会没数据,各路之间没有相似性,比较混乱。各路数据之间关系是比较固定的才好做吧

网友:
应该可以吧,FIFO的作用不就是处理异步数据吗,你读出端的速度和写入端没关系,你当然可以在同一个时钟下同时读出多个FIFO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