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transient nosie 仿真失败

楼主(2017-03-23):
最近在仿真一个瞬态噪声的例子,此电阻在APPNOTE上的MODEL为model res_mod resistor rsh=1k kf=10e-15,我调用的是analoglib里面的res,在model name里添加的名字为res_mod,isnoisy=yes, 其他默认,然后在ade explorer里面把上面的电阻模型保存为一个文件,并在mode library里面添加该文件,生成的网表和结果和app note不符合,请问我的下面设置方法和流程有什么错误?多谢
第一步:画电路图如下
第二步:设置仿真tran nosie simulation参数
第三步:将电阻模型作为model file 在model library 导入
电阻模型为model res_mod resistor l=100u w=1u kf=10e-15 af=1 rsh = 1k
第四步:仿真结果,下午是在APPNOT里面的图,我的仿真出来,没有看到FLICK NOISE, 即下图频域左侧的画圈的位置的噪声。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得到如下回复:
There appears tobe a numerical instability with this trivially small circuit which shouldn'thappen in real-life circuits which weren't just consisting of ideal components(ideal current sources). As I mentioned, changing the sine source to a voltagesource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illustrating how thetransient noise works, that would be sufficient.

也就是是说,这份APPNOT里面的实例是错误的。

网友(2024-10-31):
啥意思啊,同问,最后咋解决的,示例文件怎么就是错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