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dft 的引脚问题

楼主(2017-03-23):
dft在scan chain测试时,pattern文件中一般除了几个scan_in,几个scan_out,一些dft控制信号外,怎么还有其他普通引脚也在数据变化。pattern怎么设置,能与普通引脚无关

网友:
其他引脚如果是inout类型的,rtl设计时候在scan的时候设定成out,如果是input的,可以在工具生成pattern的时候add_pi_constraints

网友:
我用的是mentor工具,生成测试向量时,有delete primary input/output命令,用来删除不相干的引脚,覆盖率估计会有所减少。

网友A(2019-01-31):
普通引脚可能是PI,PO  , scan 时会用到。 除非你插入了wrapper chain 把IO 与内部逻辑隔离, 否则把PI,PO  constrain成固定值会使test coverage 降低

网友(2020-04-0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0-12-09):
DFTC工具用:
add_pi_constrains 0 xxxx   ---->PI 端口设置为0
add_po _masks xxxx --------> PO端口设置为mask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A:
普通引脚可能是PI,PO  , scan 时会用到。 除非你插入了wrapper chain 把IO 与内部逻辑隔离, 否则把PI,PO  ...

STUCK测试才会用到PI吧,CHAIN不涉及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B:
DFTC工具用:
add_pi_constrains 0 xxxx   ---->PI 端口设置为0
add_po _masks xxxx --------> PO端口设置 ...

请教下为何不是add_pi_constrains x port_name  ,而是add_pi_constraints 0 port_name

网友C(2025-02-14):
引用 网友B:
DFTC工具用:
add_pi_constrains 0 xxxx   ---->PI 端口设置为0
add_po _masks xxxx --------> PO端口设置 ...

请问对于数模混合芯片,模拟顶层,在推数字部分的pattern时需要把func pin约束为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于数模混合芯片,模拟顶层,在推数字部分的pattern时需要把func pin约束为0吗
...

可以约束

网友C:
tmax一般怎么对非scan pin做约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tmax一般怎么对非scan pin做约束呀?

tmax很早之前用过,那时候还不支持cmd删除Input和output IO,可以通过搞一个wrapper包一层,把不要的IO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