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的偏置电路

楼主(2017-03-24):
最近在仿一个两级全差分共源共栅运放电路,可是在研究偏置电路时遇到一个问题,下面是截图    ,Vb1和Vb2的应该是MB9的珊源电压,之间是0.37V,这个值比Vtp还小,说明MB9在截止区,这该如何解释呢?

楼主:
求教啊,在线等

网友:
改偏置啊,想用算出来的数据直接跑出来结果,就跟信天气预报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改变偏置电路的结构吗

网友:
在subthreshold区,不是cutoff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看你的结构在现有工艺下能不能让那个管子饱和,如果不能就换结构;如果能就考虑改变管子宽长比或者偏置电压。